请教一下

楼主(2009-04-28):
PCB板制板的时候有些过孔是加阻焊层的,也就是做出来过孔上覆了绿油,想问一下这样做是直接和厂家要求加阻焊层还是在PCB文件里有什么特殊的设置,请知道的帮忙解决下,谢谢啦

网友:
在PCB里面可以设置的

网友:
一般都 是都要求覆上绿油吗?

网友:
一般是不覆上绿油,有测试作用,BGA下面的过孔要覆上绿油,背面的焊盘可以覆上也可以不覆上绿油

楼主:
在PCB里面可以设置的
引用 网友A:
能说下怎么设置吗

网友:
BGA 下面过孔要塞孔。每个CAM工程师都知道。

塞孔 与不塞孔  线路板厂多了一道工艺

楼主:
一般的板子如果没特别要求,板厂是不覆绿油的,所以想知道PCB文件里怎么设置下

网友:
请看图操作:把Tenting勾上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