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导出网表时可否屏蔽掉NC元件吗?

楼主(2009-04-28):
如标题,如可行,如何设置,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。
谢谢

网友:
你所谓的NC元件是什么?

网友:
    NC就是不用焊接的元件,画在原理图上可以作调试用。有的地方叫DNS.
    除非把NC元件两边断开,否则还真找不到好的办法

网友:
    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    好象是在PCB里面不用走线,保持他的网络,请指教

网友(2009-11-24):
    上面说的不太准确:所谓NC器件,只是SMT不贴片而已,在PCB上,应该和正常的器件一样处理,因为不同的版本,NC的器件不同,有的版本NC的器件,在别的版本中却不是NC的,这叫兼容。
    楼主只是想在出bom是将NC器件区分开来,这个很简单:法一、将NC器件value值改为NC,出bom后删除;
法二、建立一个SMT property,NC的器件对应输入NC值即可

网友:
    肯定不行的,请注意,NC元件只是不贴,但元件在原理图里有网络的,而且NC元件很多都是用在备用电路上,既接与不接表示的是不同的功能。只要在原理图中有这个元件,导入PCB就肯定存在,你可以在DNP元件后面单独加个DNP属性,出BOM的时候不写这个元件,贴片的时候自然就不贴了

网友:
    NC不表示在PCB中不走线.没必要在网表中屏蔽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