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请教一个关于灌铜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的板框是导进闭合的2D图生成的,然后我点击 tools-pour manager-flood-start,之后出现一个对话框: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答呢?郁闷呢

网友:
要用这个画铺铜边框吧,我还没用2D线画过然后铺铜呢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晕、你把2D线生成铺铜框、哪有有用2D线得,你可以成仙了。

楼主:
不是啊,是在CAD里面闭合的2D线,然后导进PCB中,选择shape-scale-生成的板框。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,就是这次出现这个问题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谢谢大家的参与

网友(2011-10-12):
重新做边框,边框里有其他文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