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ORCAD的原理图可不可以和PADS 同步

楼主(2009-04-28):
    我现在用pads 2005,我的原理图是orcad画的,我如果将ORCAD原理图用PADS Logic打开会出现问题.
请问我可以直接用ORCAD原理图和PADS PCB同步吗?
有没有相关资料?

网友:
网表倒出来,再倒入pads layout  就行了。 几乎讲orcad的书上都有,你找找看吧,或者在论坛上搜搜。

网友:
OrCAD和PADS LAYOUT同步的问题在ORCAD论坛里面有这样的资料,很详细的,

我也是刚学习用ORCAD画原理图,

网友:
谢谢我也去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