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请教]SDRAM布线

楼主(2009-04-28):
[请教]SDRAM布线
看书+上网我了解到:

SDRAM的布线要求信号线尽量保证匹配和等长,重要顺序为时钟信号,控制信号,地址信号,数据信号。

1、但是不大清楚这里所说的等长是指几个时钟信号之间等长,还是时钟信号和地址信号之间等长。比如SCLK和A2是否需要等长?SCLK和WE是否需要等长?

2、像数据线和地址线并不只接SDRAM,还需要连接其他器件,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在数据线和地址线上出现分支和过孔,这样保证到SD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等长还有意义吗?

3、据我了解,当某一信号为高速信号时(电平跳变时间短)不管变化频率如何,如果不能将连线控制得较短,则都会出现反射的情况,这时应进行阻抗匹配。对于某些设计(如三星S3C2410DEMO板和其他一些S3C2410的开发板)对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串联了匹配电阻以避免信号的反射,这一点没有问题。而这些设计中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很长,并且需要通过连接器引到其他板子上,但却仅在地址线的低位(A3,A2,A1)上进行了阻抗匹配,不知是何道理?

4、据说在S3C2410的数据手册上有关于布线时的注意事项,是真的吗?我找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到。

楼主:
是在网上看到的问题
这也是我想问的
谢谢

网友(2019-11-02):
    组内同层等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