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DRAM等长布线?

楼主(2009-04-28):
现在布线布到SDRAM了
想请教下:
1:数据线、地址线、控制线 哪一组对等长要求比较严格呀?
2:数据线、地址线、控制线、时钟线 布线的长短关系式怎么样的呀?
3:DSP到两个SDRAM的数据线 地址线 控制线是在各个SDRAM处等长呀还是两个SDRAM处都要求等长呀?
    比如D0、D1到SDRAM1,D2、D3到SDRAM2,这样的话是D0、D1相等呀还是要求D0、D1、D2、D3都必须要相等呀?
    那么地址线 时钟线 控制线也和数据线的要求一样吗?
4:在走线中间加的匹配电阻应该记入等长线里面吗?该如何计算?
5:等长线是引脚到引脚间的长度吗?

楼主:
关于这点有太多的疑问了
希望大家多多指点
谢谢
讲的越详细越好
谢谢

网友:
有太多的疑问,感觉你没有理解芯片的工作方式,建议你还是先学习一下芯片的时序图,要不等你调试的时候也很郁闷。

楼主:
有太多的疑问,感觉你没有理解芯片的工作方式,建议你还是先学习一下芯片的时序图,要不等你调试的时候也很郁闷。
引用 网友A:

谢谢
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

楼主:
SDRAM不需要考虑等长问题,除非你的走线特别长(>4000mil)。别把问题复杂化。而且千万不要认为涉及到高速数字信号就是等长问题!
引用 网友B:

所有的走线都不考虑等长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