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分割问题?PLANE ACREA 和PLANE ACREA CUT OUT及 AUTO PLANE SEPARTATE如何使用

楼主(2009-04-28):
各位兄弟姐妹:
  1'我看了书都说两个电源的案列,没有3个或者3个以上切割案列,如图1的电源切割是怎样切割出来的?其中黄色部分是3.3V,红色部分是5V 蓝色部分是1.8V 绿色部分是VDD等。。。我开始认为切割者电源首先是用时用PLANE ACREA 这个工具把整个板子圈起来,如果是两个电源我就知道怎样切割,先用PLANE  ACREA,然后用 AUTO PLANE SEPARTATE这个图标来自动分割,但是现在问题有3个以上的电源应该如何切割呢?例如红色部分是5V 蓝色部分是1.8V 绿色部分是VDD等是用PLANE ACREA CUT OUT还是AUTO PLANE SEPARTATE来切割,还是继续用PLANE来切割呢?希望高手能指点小弟一下。谢谢了
2;关于PLANE ACREA 和PLANE ACREA CUT OUT及 AUTO PLANE SEPARTATE如何使用?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

楼主:
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呢?

网友:
在顶层使用copper cut切割完后,设置使用属性到指定层和网络,再灌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