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10M以上的速率时用什么连接线?

楼主(2009-04-29):
两个扳子互连时,当信号速率高于10M,互连线怎么样选择?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,拉拉人气

网友:
感觉你这个问题的信息太少了,大家只能是猜了。不能用连接器,链接吗?

楼主:
此处为ASIC与A/D、D/A的互连,因数据速率较高,其中CLK为80MHz,不知道采用排线连接方式会不会出现问题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,希望楼主在试验后能够把结果告诉我们
个人认为最好不要用软排线联接 ,最好是采用接插件的方式,同时保证接插件选用孔间距大于2.54mm的接插件

网友:
排线连接方式应该可以吧
原来并口得硬盘连接线不都是这样的吗
硬盘连接线的频率是33M还是33k?另外好像还有100的线更细更密

网友:
用超五类网线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