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两板互连时,速率较高应选什么互联线?

楼主(2009-04-29):
两板间信号速率高于10M,CLK频率在80M,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,选择什么样的互联方式较为合理?

网友:
“两板间信号速率高于10M,CLK频率在80M”
难道CLK不属于信号线?你的信号具体指什么?控制?地址?数据?

差分还是单端?

多板连接,你应该是要问用什么cable吧?

楼主:
单端数据线 用于ASIC与D/A、A/D的连接,请问用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比较合理

楼主:
不知道采用排线连接方式会不会出现问题?

网友:
两板间信号速率高于10M,CLK频率在80M,那信号速率最高是多少啊?如果比较低的话用排线就好,如果高的话可以考虑用FPC 或者 板间conncetor

网友(2011-12-07):
Gore 和 3M的排线,都可以传10G以上的速率,FPC传10G+也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