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ways 这个命令有人能简单的解释下吗?!看了半天说还是比较模糊

楼主(2009-04-29):
always  这个命令有人能简单的解释下吗?!看了半天说还是比较模糊!
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A)这个语句我能明白,说在clkA的上升沿动作
    always @ (A&B)这个语句怎么解释啊!?是A与B的与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执行下面的动作的意思吗?

网友(2009-06-10):
    你理解的正确

网友:
    要从电路去理解,前面一个语句always @ ( A or B)
    这个产生的是组合逻辑.譬如这样
always @(a or b)
c =a &b;
这样产生的是一个a&b的组合电路,只要在a 或b或是a,b变化后c就会发生变化.
    希望你能明白

网友(2009-12-16):
    楼上正解

网友(2012-02-29):
   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写一小段程序,之后进行仿真,你立刻会明白的,楼上的楼上说的很对,一般实践才会更加的让人明白!

网友(2012-08-26):
 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