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可以生成原理图吗?

楼主(2009-04-29):
我只有PCB、不知道能不能从PCB里导出原理图。哪位大侠试过,讲解一下。谢了

网友(2010-04-09):
可以的。但是导出来的原理图识别度不高。

网友:
不行吧。要可以的话盗版就方便了

网友(2010-08-02):
可以是可以 但是导出来的原理图 惨不忍睹 ,是一个个单独的元件 然后每个管教显示着所在的网络 看起来很是不直观!

网友:
据说简单的板子导出来还不如你自己看着板子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