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DDR的等长线设置详细方法!

楼主(2009-04-29):
用Xnet设置了之后就不会等长设置了 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布的 规则弄完了之后怎么办啊?论坛里的帖子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有点不详细 请各位老大帮忙
具体问题是:设置完Xnet 设置完pin pair match group之后怎么把这组等长线画出来
谢谢各位指点下啦

网友:
设置好match group以后就可以开始布线了呀
先全部布完
然后挑出最长的那根做target吧

网友(2010-01-26):
按你前面所做好后,建pin pair,再设基准线. .在走线时打开DRC就可以看到没有达到等长要求的DRC符了. .表达不清 不懂的加我QQ:149543431

网友:
补充说一句,大男人的不要动不动就跪求.

网友:
补充说一句,大男人的不要动不动就跪求.
引用 网友A:

    也许人家是女人呢!

网友:
呵呵,大家都是喜欢用Allegro的人,多交流下挺好,不要总跪求跪求的,呵呵……

网友(2010-05-07):
说的非常好了

网友:
跪求 代表LZ诚恳

网友(2011-03-10):
貌似自动布线, 然后手动微调。 一切按规则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