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6板时...走线时如何快速设置哪层过孔到哪层?

楼主(2009-04-30):
走线时如何快速设置哪层过孔到哪层?比如L2-L3...L3-L5   我走线时老是默认L1-L6的过孔....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确定比如说第二层打过孔就一定打到比如第五层吗,还是确定的网络就走在第二层和第五层,前一种情况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,希望高手指点,后一种情况是可以实现的在SET UP---DESIGN RULES---NET---选择你要设置的网络,然后点ROUTING--里面就能设置了。上面的框里是设置这个线允许走在哪个层,下面的是默认过孔从哪层打到哪层。

网友:
想设成2到5就敲PL2 5 ,想设3到4层就敲PL5 6,以此类推

网友:
想设成2到5就敲PL2 5 ,想设3到4层就敲PL5 6,以此类推
引用 网友A:

谢谢分享!!

网友:
    累不累 不然先设置好层间via 用的时候调用via类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