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中怎么画蛇形线

楼主(2009-04-30):
这是一个高速差分线对,由于差分线不等长,我加了蛇形线.我看论坛里有人说圆弧形比45度角的蛇形线要好,在差分线上也是如此吗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差分信号的等长相差不了多少
最佳的方式是在出线两头绕一点,

网友:
http://www.eda365.net/attachment/200904/30/31268_1241054172x193.jpg 这是一个高速差分线对,由于差分线不等长,我加了蛇形线.我看论坛里有人说圆弧形比45度角的蛇形线要好,在差分线上也是如此吗
引用 网友A:

圆弧走线是比45度拐角更好

网友:
只走过45度角的蛇形线
Allegro里有圆弧走线吗?请问是哪个命令呢?

楼主:
蛇形线的宽度我是大于3倍的线宽,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??蛇形线的高度大小有要求吗??谢谢指点

网友:
一般走差分线长度差也不至于有这么大吧,楼主的绕线有点夸张啊,一般在差分线的起端与终端绕等长比较好

楼主:
呵呵,我只是随便画个看看的.实际中差分线的长度差值是100mils左右.我不知道对高度有没有要求,也就是说我画一个或者是分开画两个蛇形线有没有区别.是不是高度越小越好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高度一般不大于2倍线距。具体可以看PCI_E布线规范。

楼主(2009-06-16):
在靠近BGA封装的地方,有人进行一次性补偿,高度绝对大于2倍的线距,这样做在实际中能通过吗??

网友: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哪里不匹配在哪里补偿,是差分线的两条信号始终保持180度相位差,减少共模。

楼主: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哪里不匹配在哪里补偿
引用 网友B:

那差分线在拐弯的地方会出现不等长,是否在每个拐弯的地方马上进行长度补偿呢??

网友(2009-10-20):
如果我想画一条900mils长的一条走线  其中包含部分蛇形线  在router中怎么设置阿

网友(2012-08-22):
这个有用,学习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