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PADS如何快速放置元件,使之间隔相等

楼主(2009-04-30):
请问各位大哥,在pads2005中如何可以快速放置元件,使间隔相等。个人感觉
通过设置栅格来放置,不是很精确并麻烦。是否有更好的方法。

网友:
通过设置栅格来放置可以的

网友(2009-08-19):
我也找了很久,没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啊

网友:
1。可能通过Create Carry 来对齐。

2.也可以把要放在一起对齐的元件先初步的放好,然后全部选中,点右键Align..

网友:
试了一下 这个Create Carry 命令,但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当用了这个命令后,全部元件成了一个主体,单个元件已不能移动了,比如R1,R2,R3,R4,R5,如这时发现有误,成了R5,R1,R2,R3,R4而这时需要单个移动,却不能,只能通过UNDO来后退, 如已存盘,那不是太麻烦了
是否有其它的办法的?

网友:
暂时没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