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注意过这个问题吗

楼主(2009-04-30):
我使用的是pads2005,针对一个可以出图的6层板,我现在需要修改一些设置(安全间距),我把pad和其他元素的间距设置由0.1改为0.5。设置完以后在drc检查确不会报错,这是为什么?(补充一点,我已经将所有net的间距还原成默认设置了)

网友:
看看你DRC模式有没设置好,setup里面看看,建议下

楼主:
DRC模式已经检查过,和之前的板子对比过,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    为什么会有问题?先确认下你的PAD 与其它的元素在PCB 中的实际间距是不是比0.5大? 还有看看 单位是mil 吗?

楼主:
    实际间距当然是只有0.1mm

网友:
    实际间距当然是只有0.1mm
引用 网友A:

 好邪门。我出汗了。
是不是你的错误关了。

网友:
    把原文件发上来吧。估计是你的设置有误。

楼主:
    好,我已经把文件传上来了,大家看看哦,等你们的答案呢

楼主:
    首先你们在net里面把所有都还原成默认值,再通过drc会发现出现了171个cleance错误!但是当把pad和其他元素的间距设置由改为0.5mm时。cleance错误还是171。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    因为你的板上根本就没有PAD焊盘,只有SMD

楼主:
    因为你的板上根本就没有PAD焊盘,只有SMD
引用 网友B:
    ??那些键盘,元件怎么会没有pad呢?能解释的更具体些吗?

网友:
    。。。
    楼主我实在看不懂你表达的意思

网友:
    LZ啊!你这图差点把我卡死机,改规则后一查“too many error" 直接写了个5000;
你看一下/RULES/NET里面,是不是所有网络的规则是你想要的设置,如果不是,选中所有网络,点右边的DELETE,然后再检查就可以了,错误太多,会比较卡。

网友:
    pad smd 你都搞不清楚,难怪设了没有用

网友:
好多错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rule的设置是怎么样的,我怎么不会有这么多的错误,而且是板边,你是不是板边距离加大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