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做过企标加到PCB丝印层,讲讲经验,或用什么软件?

楼主(2009-05-01):
各位同志哥,有做过企业标志的吗?(商标)图形,做成库;在画PCB时可以添加到丝印层上。

网友:
我的搞法:
   做成器件封装(当然是在丝印层),班子一切OK,最后放到板子上

网友:
AD自带的例子里就有把公司logo做成封装的。

楼主:
如果图形不是那么好画,用贝塞尔曲线很难画好的,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?或者可以借助其它的软件导入也可以啊?

网友:
从你们公司网站上下载你们公司的Logo下来,不就好了,难道你是做Logo从无到有的设计?

网友:
可以把图片转换成DXF文件再倒入设计软件中

楼主:
我有图片的格式,用什么软件转成dxf格式啊?如果能转是不是也有四方的底啊?如果能从网站上搞下来直接能放到PCB里,我想我就没有必要问这样的问题了,不知道自己弄没弄过说得一点也不详细。。。还有就是我们是用corel DRAW 9 做的企标,他能提供我源文件的格式有*.wmf    *.plt    *.cdr 图形格式而不是图片格式。我想用图片转换完肯定会有底的!

楼主:
跟贴,顶起来!持续关注直到解决为止。。。

楼主:
生命不息,修改不止!追求完美,直至满意。

网友:
不用自已画,你可以把公司的LOGO的图片文件经过一个软件转换下就行了,成元件的封存装再画图时直接调入就可以了,有个图片转换的软件你可以去网上下载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哥,能不能不气我,你回的问题等于没说,并且我也说了,我们单位就有做说明书的。是用corel DRAW  做的企标,他能提供我源文件的格式有*.wmf    *.plt    *.cdr 等图形格式。当然图片格式更没问题。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转成PCB支持的格式!最好有知道将图形直接进行转换的告知一下。(图片的也行,当然最好是能将图形转换。)只要提供软件名就行。我会各种渠道找到它。就是不了解相关专业人士是怎么做的。希望能提供一下详细的信息!在此多谢!!!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cad画企标,然后导入protel,如果是bmp之类的格式好像要用软件转换的,据说速度还很慢

网友:
关注中,我也想学习学习。呵呵。。 顶起。

网友(2009-06-06):
关注中,我也想学习。

网友:
我当时是经过BPMTOPCB这个软件转换到PCB 库的,当时我用的是PROTEL

网友:
ad可以像标准的windows操作,直接粘贴复制过来的图像,然后再转为需要的层,很方便,不需第三方软件

网友:
BMPTOPCB或BMP2PCB

BMP2ASC

这些软件都可以将图片转化为asc文件,导入PCB就可以了/

这些软件在本论坛都可以找到。你search一下就可以找到了。

网友:
偶也是用BMP2PCB。很好用。

网友:
BMPTOPCB就是这个软件。

网友:
难道大家都没用过那个ad放logo的插件?我用过过几次,还不错。
记得是在edafans上面找的。

网友:
你让美工用coredraw导出BMP格式的图片就可以了

网友(2009-07-09):
同意LJDX的看法,我们公司也是这么做的

网友:
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麻烦能不能说的详细点,软件是什么名字!也好让大家知道查找什么关键字,你们大家这样说只能是让人着急,提供的信息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看给威望的那个小Y头,也不看信息乱给威望!我也知道肯定有三方软件可以转换!这还用你说:只是想让大家讨论用什么软件好用!竟说没有价值的信息!倒不如不回。站个好人卧!请原谅我说话有点值!但事实如此!

网友:
用这个软件吧.注意要把图片保存为单色.注意选择为丝印层(里面有说明).转换后先生成一个PCB文件,里面就是丝印层上的"企标".再把这个PCB导入工程,再复制丝印层的内容到另一块PCB就行了.
附件是网上下的一个工具.用过,可以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了,我现在已经在用这个了。还可以。不过目前没发现别的三方软件。也只能用它。图的边缘分辨率不是很好。经自己修改后已经很好了。不过这类软件也不会经常用。哈哈。搞一个企标做成库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了,我现在已经用这个了,还可以。不过目前没找到其他的三方软件也只能用这个了。图的边缘弄得不是很好,经自己修改以后已经很好了。这类软件也不会经常用,麻烦一次就好。把企标编辑到库里。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