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自己的原理图库添加统一的Parameters Properties

楼主(2009-05-01):
如整个库的参数道具(Parameters Properties)添加统一的创建时间,或者作者!一次性全部修改!

网友:
方法1:项目管理窗口选择.dsn文件,右键弹出菜单选择Edit Object Properties,弹出如图窗口, ,选择New column,新建属性栏, 添加属性即可
方法2:zoom out到最小,选择整个原理图,右键弹出的EditProperties进行添加。注意要确保左下角的选项卡为part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(项目管理窗口选择.dsn文件)是怎么回事,怎么找到这个文件,能在说的具体点吗?我怎么在集成库或原理图库找到啊?不太明白!

楼主:
跟贴,顶起来!持续关注直到解决为止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