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中层定义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09-05-01):
1、Assembly Drawing(装配层)是作用是什么?
2、我的板只要两层就够了,所以我把Layer_3~Layer_20在Layer Setup中都Disable了,会不会出什么问题,同时我把Layer_25也Disable了,据说只有四层以上板时才用到这一层,对于为什么这样做我还是不清楚啊。
3、以前用过protel,然后最近转用pads进行Layout。发现自己对PADS里的KEEPOUT定义十分模煳,准确地说是被PROTEL搅浑了,PADS里KEEPOUT的Restrictions选项里勾选选项后,会对这些选项所描述的内容产生什么影响?
还有,在PROTEL里,KEEPOUT是用于标识布局布线区(至于机械层之内),而PADS里好像不用KEEPOUT也行。
4、一般,实际的布线布局区都会沿着板框内缩50mil。对于PROTEL可以用比机械层内缩50mil的KEEPOUT层完成。但是,对于PADS,比较规范的做法是什么呢?也是用KEEPOUT层在板框附近画出一个宽50mil的保护带吗?还是用其他的方法?
5、CAM plane层和Split/Mixed Plane的作用是什么?

总之,现在对PADS里各个层的定义十分模煳,还望高手解答! ORZ

网友:
帮你顶起来,期待高手回答

网友:
只要你这几层出gerber文件用的不要乱动就好
每层的连线图
silkscreen top/bottom
solder mask top/bottom
paste mask top/bottom)

Layer_25是作负片时才用
现在电脑都很好没必要做负片
Assembly Drawing(装配层)
没用过,推荐你看下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04-1-1.html
里面些出gerber的,看完你就清楚了

网友:
1、装配层就是产品的装配图,就是元件的丝印外框和位号之类的。
2、不用DISABLE。出GERBER时,不选上这些层就可以了,就算你disable,出GERBER时你选上还是一样的。而且你在这些层没有设计信息,没必要去disable.
3、PADS用BOARD OUTLINE做板框,KEEPOUT也可以设置禁止布线区。这点与PROTEL是一样。
4、画也行,不画的话,规则设置那里的BOARD与PAD VIA SMD TRACE等就要设置50mil.条条道理通北京/
5、CAM平面层, 负片
   SPX混合分割层,正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