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求助:画线问题.

楼主(2009-05-01):
总是画一条直线时,后边带个小尾巴.

网友:
这个是你自己画线结束的时候是点了两下鼠标 应该一下就可以改搞定了

网友:
也可能是格点没设好

楼主:
这个是你自己画线结束的时候是点了两下鼠标 应该一下就可以改搞定了
引用 网友A:

这个应该不是的,我是真的只点了一下.
不过,如果不与网络连接的话,就不会发生那样的小尾巴.

楼主:
也可能是格点没设好
引用 网友B:

我开始,也以为是这样的问题,我改了好多次,都是成倍数的关系,但是还是不行.

网友:
就是你点的时候多点了!

楼主:
就是你点的时候多点了!
引用 网友C:

我真的就点了一下。

网友:
7# chengang0103 那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!!
  那你把你的网格重新设定一下

网友:
注意公制,英制单位的问题,还有网格对齐的问题

网友(2009-06-01):
    我也认为是点多了,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   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,一般都没去管它。

网友:
    先执行
Tools - interactive Placement -move components to Grid
    然后再布线。
原因:那是因为你没有把元件对齐到网络,大多数情况下是你多点了下,也有可能是因为软件会自动连到相应的节点造成的。

网友:
   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