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组问题?

楼主(2009-05-02):
画PCB板的时候为什么要分组走线??同一组信号为什么要走在一起??为什么要走在同一层面??
RGB的信号为什么要走一起呢?
等等,
如果不走在一起会怎样??求解,谢谢!

网友:
DDR的信号分组比较有典型意义,主要是和IC本身对于信号的处理方式(分组)有关

楼主:
DDR的信号分组比较有典型意义,主要是和IC本身对于信号的处理方式(分组)有关
引用 网友A:

谢谢,请问可以再通俗一点吗?

网友:
给你点提示,DDR数据线要求等长(2mm的单板厚度),数据1走第3层,数据2走第9层,你在软件上也做了等长约束。但是客观上区别就是过孔的长度不一样,还有就是每层单板的阻抗控制的公差也不一样,如果走高速信号的话,你说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微小的区别呢?

楼主:
谢谢LS的回答,
分组只是PCB板的阻抗控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