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2007放置过孔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2):
pads layout 中如何单独放置过孔。有哪位大侠能够帮我说一下

网友:
把过孔做成元件就可以添加了啊

楼主:
谢谢。。。。99里面有直接放过孔的命令。我以为pads layout里面也会有的。

网友:
点右键,选择Select Nets,再单加你所需要加的网络如GND,再点右键,选ADD VIA就可以直接放过孔了,没有必要把过孔做成元件,这样你在做Gerber时不好处理,你的过孔是开窗的。

网友(2012-06-26):
严重同意楼上,先选中网络,再添加

网友(2012-08-21):
    又学了一招

网友(2014-06-10):
    谢谢!
好久没用了,由忘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