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模块问题

楼主(2009-05-02):
在一块PCB 中完成布线, 没有什么DRC 错误, 然后创建一个模块, 在另外的一个PCB 中放置模块后, 为什么原来没有DRC 的PCB  会出现错误呢?  比如原来的线间距是8mil, 但放入模块后,怎么有的地方变成了7.5MIL 之类的错误呢, 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当还是allegro 的BUG 呢?

网友:
我没遇到过,期待有人回答!

楼主:
模块中的器件REUSED ID 能不能锁定, 这样在更新PCB 的时候就不会把原来的电路冲突掉?? 希望高手指点!!

网友:
模块吊到主从板上,就会使用主从板的规则,如果模块设的的大,就会有drc

楼主:
谢谢!但是为什么原来间距是8mil, 放入模块后有的地方变成7.5MIL 的间距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