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是不是DXF导入的边框不能转换成BOARD OUTLINE?

楼主(2009-05-02):
我发现好像从DXF导入的机构的边框不能转换成BOARD OUTLINE,请问要怎么才能转成BOARD OUTLINE呢?

网友:
要做成闭合的连续的,做autocad中用PE使用来join

网友:
2楼的正解!

网友(2009-09-05):
PE命令到底怎么用的

网友:
输入PE后 点击需要合并的外框,然后点几次空格即可。

网友:
不过有时候即使在CAD能够合成连续的,也未必在PADS中变成OUTLINE,

网友:
PE
M
选中你要闭合的线
回车
J
回车
C
回车
回车
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