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转换为PADS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2):
在网上看到可以将allegro的BRD格式的文件先转换为AD6,然后再转换为pads,但是ALLEGRO的BRD格式的文件转换为AD6,好象不可以,请问有好的转换方法吗?

楼主:
用AD6可以打开ALLEGRO的PCB文件吗?请赐教方法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12-08-30):
期待热心高手中......

网友:
我来教你,首先打开AD,我装的是AD10,file-import wizard -next 选择allegro design files--next  --add 你的brd文件--一直next然后就等待导入了,成功之后点击finish完成。成功导入后,file-save as 选择pcb asc11 file.(*.pcb.doc)然后关闭文件。打开pads9.3的translater,之后选择你刚才保存的pcb asc11 file.(*.pcb.doc)文件,也要选择你将要转换的文件的路径,点击translate,ok了 ,用pads9.3看看你转出来的文件吧

网友A:
好像9.3可以直接导入AD的PCB文件,不用translater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9.3可以直接导入AD的PCB文件,不用translater。。。

明天我装软件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