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修改pads pcb中元件的封装

楼主(2009-05-03):
修改pcb中元件的的封装,比如:该元件的大小,pad 的规格。。。
我应该怎样处理?
各位江湖高手请赐教啊!
3Q!

网友:
多看点书

网友(2010-01-27):
多看点书
引用 网友A:

    还不如不说!!!

网友:
选中要修改的元件,点右键选Edit Decal就可以进行元件封装修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右键进入封装编辑后重新画封装?!假如我想换成库里已经有的封装该怎样操作?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在PCB里选中你要修改的PCB封装。再点击右键修改。要换成库里已有的封装也是这样进去后再打开这个封装保存就OK了。它有相关的提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