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问题求助(DxD+Exp附例子)

楼主(2009-05-03):
    各位xdjm:
     附件是本人最近学习时画的原理图(2005)+PCB(EXP2005);
但是发现一个同步上的问题:
    在原理图中删除某条网络-->package,
然后在PCB中运行Forword annotation,本以为原理图中删除的网络在PCB中
对应的连线会自动消失,但是居然没有消失!
    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?知道的请帮忙解答一下啊,谢谢了!

楼主:
    焦急的等待......

网友:
    在 07里面试过是可以自动删除消失的网络,会不会是你的设置问题?在exp的同步中选择删除本地pdb然后重建试试看,exp和dx的文档都看过,没有提到你说的这个问题,你在这个工程中应用了ces吗,ces最好在dx中先打开,不然会出古怪的问题,具体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,文档没有详叙!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个有关!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的,最近发现的一些问题似乎都没有什么规律。
    就拿这个问题来说,有的引脚可以在同步时删除一小段,有的不能。

网友:
    你的观测是对的。任何版本的Expeditiopcb在ECO中都不会自动删除已不在网表中的但在前次已完成布线的网络(即现在为Net 0),除非ECO的新网表符合下列条件:
原该网络相关器件管脚之一已在新网表中和其它网络连接

要解决在ECO中自动删除已不在新网表而且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已完成布线(Net 0)有几个方法。最简单的是Forward时勾选Fanout signal pin...,如果你不想看到太多的net0 在CES中,可以再作一次,这次去除勾选项

    之所以如次,有比较复杂的机制,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有些时候不要太多的去想,有些东西并非用户可见。
如果还有问题可直接在Supportnet上登记,我们会很快回答您的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您,5楼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