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救,protel库转PADS2007问题,高手速度进来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09-05-04):
我把protel99se的PCB库转成pads2007的库后,在parts和decal里管脚的序号怎么乱了啊,
原来是A1,A2,A3,,B1,B2......的,到pads里就变成1,2,3,4,5...了,晕,而且排列顺序也变
的乱七八糟,,,,,
      我又试过把 protel的PCB转成PADS layout,在layout里是正确显示的,但是我在layout里用save to
library功能把它保存为库时,还是出现上面的错误,,
       急救啊,,,这是什么问题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线等,高手速度解救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出现上面的错误  是什么错误呀??
protel脚名可以悬空,但PADS不会 还是有区别的

楼主:
就是管脚序号乱了啊,名称也变了,,
   比如原来的右下脚一个焊盘名称为A1,保存为库后名称变成了1,而且位置也不在右下角了。。。
  晕死,
   这个怎么解决啊,,,,,,,

楼主:
没人知道,,,继续顶。。。

楼主:
看来这里没什么人啊。哎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