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的空pad删去会有问题吗?

楼主(2009-05-04):
现正做一个0.5mm的BGA,因出线难度大,想将一些空管脚在PCB封装上面删去,空出空间来过线或打孔,但芯片实物是有完整PAD并有锡球的,PCB加工表层会有盖绿油,这些绿油绝缘性可靠么?会不会造成短路?有没有同仁这样做过?

网友:
没做过。随便说说。
不过阻焊的绝缘性跟你的过孔的大小有关系,过孔越大越不安全。大孔会把阻焊漏掉。
阻焊具有非常高的绝缘性,并且耐热,所以你说的短路问题应该不至于。但是应该会有潜在危险吧。。

楼主:
孔8mil  pad16mil,没有人这样做过吗?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是空pad不管,没有删过

网友:
孔8mil  pad16mil,没有人这样做过吗?
引用 网友A:

可以的!注意板厚。

楼主:
板厚1mm,请问为什么和板厚有关系呢?
能不能要求厂商增大绿油厚度提高绝缘度?对贴片工艺会有影响吗?
另外公司是走品牌路线,所以产品最好不要搞个隐患在里面,这一点也是我最担心的,呵呵

网友:
板厚1mm,请问为什么和板厚有关系呢?
能不能要求厂商增大绿油厚度提高绝缘度?对贴片工艺会有影响吗?
另外公司是走品牌路线,所以产品最好不要搞个隐患在里面,这一点也是我最担心的,呵呵
引用 网友A:

这些问题牵涉到了PCB工艺,最可靠的信息是直接询问板厂。

网友:
实在要这样做,再加一层白油是否更好。猜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刷焊锡的时候,会把焊锡漏掉。。这样做不好。

网友:
这个漏锡的问题不用担心,做板的时候会加入一些工艺比如塞树脂等来处理这个问题,而且不会影响焊接。
引用 楼主:

如果你加入向你说的那些工艺做板的时候会出大价钱,得不偿失。如果批量的话可能会出更多问题。在做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你的板子能用最简单的工艺搞定,控制成本有很多因素在里面。

楼主:
如果你加入向你说的那些工艺做板的时候会出大价钱,得不偿失。如果批量的话可能会出更多问题。在做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你的板子能用最简单的工艺搞定,控制成本有很多因素在里面。
引用 网友B:

现在是因为降成本,需要将HDI改为通孔,所以会出现出线困难的现象,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删除空pad用通孔是没法做的,只有删除才能出得了线

网友:
截个图看下

网友:
不建议楼主的做法,正常的情况下,厂家设计IC都会考虑后续LAYOUT的出线方式,也就是说虽然是0.5mm的BGA,仔细考虑或者参考器件资料,在无特殊工艺或者特殊的方式的情况下,可以正常的出线。
请采用常规的方式进行设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