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.3安装求助!

楼主(2009-05-04):
尝试了多次,总是不行。
有哪位大大提供一个较详细的安装说明!
谢谢!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的,记住不要同时安装en和ee,可以把pads allegro ee装一起,装的时候勾选所有插件,破裂使用替换mgls.dll的那个破裂,新的ee加密方法改变,必须替换dll文件,如果不成功,注意你的mgls_license变量指向的路径,并且保持ee的路径在最前面,不然启动的时候非常慢!

楼主:
安装完成后,mgls.dll有17个,替换哪些啊?

网友:
你的破解文件里面没有mgls。dll文件吗,破解里面的文件只有552k大小,原版的是1.5mb(没有记错的话),把所有大的该成小的就可以了!

网友:
mgls_license是指向生成的licensefile.dat还是license.txt文件,这两个文件不一样。

网友:
破解了哪个都一样,不过指向txt打开要慢点

网友(2009-06-07):
原来是这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