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要崩溃了,实在不知为什么,急求助啊。

楼主(2009-05-04):
allegro中,生成钻孔图的时出问题,具体是我按照生成步骤manufacture——NC--drll legend模板选用的是defaut-mil.dlt其他都是默认的,我生成的时候能正常产生钻孔,但是产生时产生的说明框图的格式就不对了,框里面的说明文字挤在了一起,也就是感觉 框的模板太小了。看着很别扭,几乎那个说明框图成了一条线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, U; C$ |& \4 ]7 r8 a
请各位高手给点解决办法啊。小弟都被这个事情折磨的不行了。快崩溃了。

网友:
里面的说明文字好像是用9号字,把9号字加大,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高手的解答,是字体的设置原因, 把模板默认使用的9号字体修改为合适的要求就可以了.

楼主:
4# wegdfnm 不是是字体设置有问题、需要把他默认设置的9号字体的大小间距等设置正确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