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时钟电路问题.

楼主(2009-05-04):
这是摘自新华龙C8051F32X系列单片机的目标板原理图,这里的始终电路这样接是做什么用的。

网友:
1.R7应该是上拉时钟的
2.看样子是GIPO 和时钟复用的,拉出来应该是做外部调试用的
3.应该是不上料的意思吧

1.2具体还是应该看一下datasheet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的选择接法吧,做了一个兼容设计!可以选择外部的Crstal提供时钟,或者其他地方提供同步时钟。NO pop 表示不焊接,也就是没选择此种方案!呵呵,没看到具体图,猜的!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。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的选择接法吧,做了一个兼容设计!可以选择外部的Crstal提供时钟,或者其他地方提供同步时钟。NO pop 表示不焊接,也就是没选择此种方案!呵呵,没看到具体图,猜的!
引用 网友A:
说的很对!就是一个兼容的设计!

网友(2009-06-11):
这个为啥要上啦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