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tting_started练习时遇到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5-04):
图一:模型已经建完,准备计算频率扫描!在弹出的对话框处,有一个疑问?
     当我选择Solve Far Field,画黑线处自动将平面层定为null,
     我想知道的是:求解远场时,这块还用不用选上具体的平面?
图二:看到资料说,可以在siwave中求出近场或者远场数据,然后可以将其导入到   HFSS中去,作为激励源,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啊?
     假定我已经在siwave中获得了远场数据,在图一中求出,应该保存成什么格式啊?在HFSS中要怎么导入呢?

网友:
文件传上来看看

楼主:
附件上传!
就是简单的加了个电压源,在频扫的时候,求解远场!

网友:
问题一:你要看plane间的plot结果,自然是要选上对应的layer
问题二:没玩过

如果是正版的siwave,直接问ansoft吧

楼主:
可惜不是正版的啊,不知道坛上其他高人有谁用过没有?

楼主:
TO forevercgh:
    版主, 如何使用siwave从pcb文件中提取电流或电压分布、近远场分布文件啊?
    我下载了一些资料,软件基础使用方面的居多,可是没有告诉我怎么提取这些参数啊,有一个资料倒是提了点,可是再登陆原理图的时候,我也没打开啊?是不是需要安装个什么画原理图的软件啊?
    版主能给推荐一些这方面比较全的资料吗?

网友:
TO forevercgh:
    版主, 如何使用siwave从pcb文件中提取电流或电压分布、近远场分布文件啊?
    我下载了一些资料,软件基础使用方面的居多,可是没有告诉我怎么提取这些参数啊,有一个资料倒是提了点,可是再 ...
引用 网友A:

你提到的那些提取我没有接触过。
通常用siwave就是导出一些SWF、RLCG、S parameter模型。

ansoft的软件的确存在参考资料少的问题,另,你的文件中差分对两个网络名称一致(signal),你仿真有什么意义?
ansoft的get started我没看过,莫非其中的实例也是net名称都一样的???

楼主:
啊,也没太注意这块,应该将net改个名字即可!

网友:
1.view-simplify circuit elements
2.port的概念可以参考微波电路,可以理解为测试点
3.着重检查下你有关材料,层叠等设置(和楼主anjingcoward 交流下)
4.参考微波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