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原理图画完后的重新编号

楼主(2009-05-04):
我画的原理图里边重复部分比较多,所以采用ctrl+c和ctrl+v完成了相当部分的设计,但是在重复的电路图里边的元件连同编号也一模一样了,由于电容比较多,不可能人工一一去重新编号,而且也难保会漏遍,所以我想用软件里边自带的重新编号功能:tools——Annotate——确定,结果出现如下error:“ANN0005: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'U23A(value DDR2)' .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(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)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”小弟看的不是很明白,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迷津,其中'U23A(value DDR2)是我自己根据DDR2的datasheet做的一个封装,里边的footprint因为还没有找到资料所以没填

网友:
如果一个元件包含多个部分,Homogeneous 类型或Heterogeneous 类型。使用过程中要
注意几点。使用不当会出错。首先看看直接使用出现什么错误。在原理图中放置元件。进行
索引编号。出现如下错误信息。
ERROR [ANN0005]
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'N?A(Value NE5532)', part has not
been uniquely grouped (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) or the
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
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
多个元件没有正确分组。

网友:
http://www.sig007.com/  下那个60分钟学会ORCAD 那个里面讲了怎么处理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