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我的AD不能布线了

楼主(2009-05-04):
在我的一个PCB板中,交互式布线和差分布线都无法进行,只要一开始布线,就会弹出
Division by zero at 2100F6F4.
ADVPCB.DLL, Base Address: 20BD0000.
Exception Occurred In
AdvancedRoute
对话框,然后布线失败。而在另一张图纸里,却可以正常布线。
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看看你的规则设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吧!

网友:
我的也经常出ADVPCB.DLL问题,不过每次重新关闭打开就好了!

楼主:
改用Summer08就没问题了,之前用的是Winter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