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规与默认规则冲突该如何处理?

楼主(2009-05-05):
请教各位大侠:

差分线的线宽和线距,与默认的规则有冲突。这个该如何调整?

画区域额外定规则的话,满足了最小差分线间距,差分线和差分线之间又有3倍线宽要求,就没法设定了。我

目前的方法很不人性化。这种规则设置,是否有优先级的说法?可以实现共存。

希望过来人指点迷津!!谢谢

网友:
在平秤里面把差分信号与NO TYPE的设定加上就行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我已经差不多清除了

网友:
楼上的怎么做到的,可否告知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为差分线设置单独的线宽、线距,就可以和默认的线区分开。

在芯片管脚的地方画上区域,适当改小到焊盘和线间的距离。因为管脚间距有限而差分线要求距离比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