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模型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5):
最近在做等长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。请大家指点。
allegro中做等长的时候,如果在这组网络中,有部分网络是有匹配的串阻(此部分令为A),有部分是没有串阻的(此部分令为B)。对于上下拉不考虑。在附
模型后有问题就出来了。
做等长的时候,AB两部分的长度,pcb编辑器界面下显示的与cmgr中的相差一个串阻的中心间距的距离,cmgr中未计算改中心间距的长度到等长中。
目前在allegro设置中已经不能找出问题。(等长开关、层叠、DCnet、Device Setup、模型等都进行了设置)现在我想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了解,想知道模型中是否有设置电阻间距的地方,可对allegro中ESpice模型参数不理解。不知哪位能给解答一下。谢谢。
附件是我提取的一个ESpice模型文件。谢谢各位!

网友:
群里已回复

在CMGR的长度显示中没有加入电阻的长度
显然在Espice模型中是找不到对应参数的
怎么把她提出的A和B网络放到一起做等长呢?
可以从等长设置本身来考虑
Allegro的等长设置很强大,它不仅仅可以设置等长(detla=0)
它还可以约束pinpair之间的走线长度比Target长度长或者短一个范围区间内(detla不等于0情况)
所以根据你设定的Target来决定与之不同类别Pinpair的Detal值为+/-X(X为电阻的焊盘中心距离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白天在公司上不了qq,就把问题说到这了。
我想通过模型来设置主要是想它们的不同就在串阻处。如果直接在串阻处处理好了就不用在cmgr中一个一个的查看,更改规则设置了。
目前看来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。
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以前只能先这么处理了。
谢谢楼上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