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capture CIS中能否给器件挂载IBIS模型?

楼主(2009-05-05):
请问在capture CIS中能否给器件挂载IBIS模型?
我的意思,存在IBIS模型库,在设计原理图时,器件的property中就加载IBIS库,然后在PCB SI中仿真和抽取拓扑时,就省去给器件赋予model的步骤。

网友:
不能的,否则我们就省事了呵呵

网友:
不能的吧!

楼主:
不能的,否则我们就省事了呵呵
引用 网友A:

确认??
听说是可以的,我自己也查了元件的属性,里面有 signal Model 属性,但我没有尝试成功

网友:
能截图指出你说的signal model在哪儿么?

楼主:
能截图指出你说的signal model在哪儿么?
引用 网友A:

进入capture---双击元件进入 Property Editor----filter中选择 cadence Allegro
就会看到signal model

网友:
cadence用的是dml,你直接挂个ibis上去,肯定不能直接仿真。

maybe那边只是作为一项attribute吧,没见到调用路径啊。

楼主:
cadence用的是dml,你直接挂个ibis上去,肯定不能直接仿真。

maybe那边只是作为一项attribute吧,没见到调用路径啊。
引用 网友B:

版主,我在使用了dml文件不成功后,才尝试ibs文件的。
共尝试了赋值
E:\cadencework\SIsimulation\k4s56xx32h.dml
k4s56xx32h.dml
E:\cadencework\SIsimulation\k4s56xx32h.ibs
k4s56xx32h.ibs 和
K4S561632H_T75 (器件具体型号)
都没成功。
当然自己可以建一个.dat文件,在关联模型时load这个文件,批量关联模型

AT91RM9200PQFP208_PQFP208_AT91R AT91RM9200PQFP208 at91rm9200
K4S561632H-UP75_TSOP54II_K4S561 K4S561632H-UP75   K4S561632H_T75

网友:
看到了,我估计这个要自己做库才能调用,而且不知道导入PCB是否能一起带进去

网友B:
版主,我在使用了dml文件不成功后,才尝试ibs文件的。
共尝试了赋值
E:\cadencework\SIsimulation\k4s56xx32h.dml
k4s56xx32h.dml
E:\cadencework\SIsimulation\k4s56xx32h.ibs
k4s56xx32h.ibs 和
K4S5616 ...
引用 楼主:

你说的文件应该就类似hyperlynx中的.ref IC automapping file,批量关联模型。但SQ中具体如何操作没研究过,我还是用土办法,一个个的添加model

楼主:
你说的文件应该就类似hyperlynx中的.ref IC automapping file,批量关联模型。但SQ中具体如何操作没研究过,我还是用土办法,一个个的添加model
引用 网友B:

能给出Hyperlynx的ref IC automapping file的操作说明吗?
这个文件是在做库时就将模型关联上,后面自动生成这个文件,还是做设计时手动创建的?

网友:
“能给出Hyperlynx的ref IC automapping file的操作说明吗?”
hyperlynx的.ref文件是完全基于软件工具本身实现的。你研究这个等于说实在研究应用软件本身了。

需要手动创建.ref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