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如何实现自动打孔??

楼主(2009-05-05):
RT????

版本:allegro15.5

期待高手帮解!

网友:
bga扇出就好了呀

网友:
在route菜单栏有扇出命令,如fanout by pick,可以实现对bga自动打孔

楼主:
谢谢LS两位,
但是有的板是无法实现自动打孔的?(以前遇到过)
是不是可以对其进行设置呢?

网友:
via的大小, 必須是pad間可允許的大小, 才能自動打孔, 所以, 試試將via size改小

楼主:
我一直都以为是只有设置后才能自动打孔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