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好PCB后该干什么???

楼主(2009-05-05):
我刚学layoutPCB,是个4层板,中间是VCC(多种电压)和GND,那我想请问一下,还要在top和bottom覆铜吗?
还有就是我要让生产厂家生产的话,我要需要知道生产厂家的哪些工艺啊,向厂家咨询什么问题啊?
还有就是我听boss说,把几块板子放一起去生产是什么意思啊,谢谢啦!

网友:
最好还是在TOP和BOTTOM都铺上铜;
你需要知道制板厂的工艺能力,看能不能生产你的板子;
把几块板子放一起意思是说要你拼板后发出去制板,这样可以提高生产效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 谢谢解答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