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间距0.5MM,焊盘大小0.27MM的BGA怎么扇出?

楼主(2009-05-05):
我碰到个项目,焊盘间距0.5MM,焊盘大小0.27MM的BGA,这么小的间距怎么布线,要把过空打在焊盘上?一般最小能打多小的空?走线能多细?请有经验的朋友来说说。

网友:
0.5MM的BGA要把焊盘改小才可以

网友:
fanout不出,打在焊盘上吧,钻0.1mm的激光孔,然后用塞孔工艺。

不然就只能用盲孔了。

楼主:
我打算用1-2的盲孔,是把孔打在焊盘正中间,还是留出完整的焊盘,把孔放在焊盘边缘?

网友:
如果用盲孔的话则尽量打在焊盘正中间

网友:
如果你的BGA没有那么多出线,可以尝试用通孔。如果不行只能用盲孔了。

网友:
ROUTER里面扇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