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块铜皮出什么问题了

楼主(2009-05-05):
如下图,这是铺的一块完整的地,但是出现部分地方无法铺上,我有做DBdoctor,shape的设置也是smooth,有将铜皮重新移动小许坐标,但是还是如此,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铜皮避让掉了,要去哪里设置

楼主:
用shape/ manul void/delete ,依旧如此

网友:
    你把所有层颜色都打开检查,从图上看好像是封装库设置了禁布区。

楼主:
    是这样么 依旧如此

网友:
    应该把颜色层的Group的Geometry和Areas打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