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otfix06有问题,还是用09吧

楼主(2009-05-05):
听说allegro 16.2 的 hotfix06有问题,还是用09吧!

网友:
就算没问题,我想大家也更喜欢用新的版本吧

网友:
是直接把09装上就可以,还是要先装01、03

网友:
直接就可以吧,在哪里下啊?

网友:
同意,感受最深的就是hotfix06那个的arrayvia问题
8 A! l- {; I- r' H$ qps:hotfix就像windows的service pack一样,软件安装完成只需打最新的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