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正片和负片的4个问题。

楼主(2009-05-05):
1、为什么正片移动元件或者改变布线之后需要重新建立shape,而负片不用。我认为都需要呀。
2、负片建立热风焊盘的目的,
3、为什么GND、VCC这些层大多用负片,是不是因为这些层线比较少,蚀刻掉的地方少,保留的地方多。
4、用正片或负片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减少蚀刻的面积。可以这样理解吗?

网友:
减少计算量吧

网友:
正片和负片只是菲林文件的格式不一样而已,正片是按原始体现,负片按底片式的体现(和黑白底片一样)。所以大铜皮的菲林用负片,数据只体现无铜的部分,数据量就会小很多。最终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