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在开关电源中硬启动与软启动的定义

楼主(2009-05-05):
如题,在看开关电源时发现有以上两种方式,知道它们区别于启动时的电流,硬启动电流比软启动大很多。
那位这方面的高人能给小弟指点一下?如果能有相应的电路图作解释最好。

网友:
其实电源启动的时候,由于负载可以看作是电容,在上电的瞬间就是吸电流,如果电流过大,对单板/系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,可能会丢包,电源保护等现象。
所以在启动过程中通常会采用软启动,或者叫缓启动,hot swap等说法,就是怎么能让输入冲击较小。
可以采用MOSFET隔离,控制栅极PWM宽度(专用芯片),来减少冲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