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OINT 能去掉么?

楼主(2009-05-05):
我现在用的是16.2版本,移动芯片后,把线再接起来发现出现了CPOINT。

请问一下,这个该如何去除?因为再推挤线的时候,CPOINT不动。难道只能从新画么?

当然这个功能还是很有用的。

网友:
file:///E:/未命名.JPG 你可以用前面一个MOVE,不要用后面的就行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抱歉,没有看到图。

问题是这个时有时无的,规律是什么?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