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自动布局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5-06):
最开始弄好之后实现了自动布局,后来不知道修改了什么参数自动布局一直没法成功
Starting Connection Matrix construction
Best placement results have been put in BSTPLC.brd
Successfully placed 0 components out of 0

这个就是显示的内容。。。

打开他所说的bstplc.brd也是什么内容也没有.....

网友:
没用过自动布局,

网友:
没做过自动布局,都是手动摆

网友(2011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

是因为没有设置好signal integrity规则(电气规则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