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这个的差分线大家是怎样设置的

楼主(2009-05-06):
如图一对差分线,在BGA内为3.6/4/3.6,正常情况下是4.5/5.5/4.5,大家一般怎样来设置的

网友:
設置 constraint areas, 針對此 shape 設定線寬/線距
或是走線時用neck mode

楼主:
constraint areas好象不能限定BGA段的线距
我设置constraint areas的的physical的属性为

而对正常差分线设置为

不能达到我想要的3.5的space,而出现的是5的space,和正常差分对的设置neck spacing是一致的,这样的话,
设置area好象就没有什么用处

网友:
Differential Pair的規則設定優先於一般Constraints的設定, 因此, 以差分線來說, 若已設Differential Pair的規則, 則以此為主, 所以上述的狀況要用差分信號走線方式的neck mo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