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为什么我安装PADS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啊?!

楼主(2009-05-06):
为什么我安装pads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啊?!
到了下图的位置就进行不下去了!一直在扫描!
知道的请告诉下怎么回事?!

网友:
把原来安装的文件删了

楼主:
原来就没有装过啊

网友:
你装的是什么版本呀?2005 SP2还是PADS 2007,是不是你的安装文件有问题呀?还有一次,我再装PADS 2005 SP2时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.原因是把安装文件放到用中文名命的一个文件夹中,这样也装不了.不知道是不是和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.

楼主:
4# Pads2008 装的是2007,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也遇到了,有中文他显示路径非法的!我的原因是我的电脑里面生成了一个安装文件再装就装不进去了,我把它删除了就可以装了!

网友:
4# Pads2008  装的是2007,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也遇到了,有中文他显示路径非法的!我的原因是我的电脑里面生成了一个安装文件再装就装不进去了,我把它删除了就可以装了!
引用 网友A:

主人, 不好意思。刚刚才看到。 以上的问题我也没有碰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