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电源和地分割问题

楼主(2009-05-06):
1.地分割是不是必要的?使用统一地如何?
2.电源层分割后,能不能跨越分割间隙布线?必须跨越分割间隙布线又有什么问题?
谢谢!有话直说,不介意大家BS!

网友:
GND层一般情况下是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做隔离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,但好像跨越的分割电源区域越少越好吧,能两个就不跨3个